求助防锈处理

楼主(2010-05-06):
请问各高手,有没有高效的防锈技术,处理的效果能与武器(如枪支)这样就好了.

网友:
表层涂上特殊材料
这个估计就是很专业的啦,深层次的不知道了

楼主:
请问发黑或发蓝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网友:
请问发黑或发蓝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武器应该是电泳或喷塑的吧

楼主:
那么现在网上发表的发蓝技术效果如可?如果正常来说,能保持多长时间不生锈?

网友:
可以采用离子发黑 耐蚀性好

网友:
再高效的技术,归根到底就是物体不要与氧气接触防止发生法学腐蚀或电法学腐蚀

网友:
我只知道 喷防锈油和镀烙处理

网友:
QPQ能行的    只是兵器是经常擦拭的   现在很多军工企业选择的就是这个工艺

网友(2010-08-06):
振动抛光之后,拿去电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