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位补0.01就小0.05怎么办?

楼主(2010-05-06):
轴承位车起来 2头顶的
要车22.07--22.1  0.03公差
车X22.1的时候我补0.01就直接变成22.05 补回来0.01 又变成22.12 我郁闷 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比如我这个补好了 车了几个 好的了 关了机器下班 下午来的时候 车一下 变小了0.04左右

1: 有的朋友说 拖板上的4个螺丝 刀架上的4个大六角螺丝  还有拖板尽头铁板下的 一个盒子 拆掉一个盖子 里面有个~~看不懂叫什么~也有个螺丝 都紧了一次 也是没用
2  朋友说 是定位精度不够~ 也许吧
3  间隙? 新车床应该没吧正月才买的 没撞过
4 尾座问题? 有问题的话 应该也是一大一小啊 现在没啊 45CM的长度 2头 相差不到0.01  也不是这个问题的 (顶针也是新的)
5 刀具磨耗 磨下来都是变大 难道还能变小? 况且我是新磨的刀上去就这样~

网友:
工件的材质。加工温度。还有让刀。都是精度不够的因素,如果说错了不要笑话

楼主:
修好了~维修人员过来 没看机床直接问什么系统 我说NC100 他马上就知道了 那里有问题 把丝杠那的有的套给搞掉不要了 那样会导致卡住现象 一点点的有时候会一下死住 没反映的

网友:
修好了~维修人员过来 没看机床直接问什么系统 我说NC100 他马上就知道了 那里有问题 把丝杠那的有的套给搞掉 ...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爬行?囧rz

网友:
没看明白。
但楼主做得就很好,把问题搞清楚了以后,还把处理的过程给贴上来,让我们大家长了见识。
谢谢啦。

网友:
楼主是个    有心人啊

网友:
学习了,我们都要向楼主学习,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