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确定恒压变量泵的响应频率

楼主(2010-05-06):
如题,就是想问问在系统突然使用大量流量后,恒压变量泵的响应时间和流量?如:A4VSO的。

网友:
1.用压力传感器和示波器来测试泵的压力响应时间。如果变量泵内面有个角度传感器加上示波器也可以测试泵的流量响应时间(参考时间)。
2.机器上液压系统所用到的变量泵,都是比较高档机器。不管是开关变量泵还是闭环变量泵,它们的信号都是从I/O板输入到变量泵上比例阀(通过上位机),如果控制单元和上位机比较高档一点,它们可以采集这些压力和流量信号,进行图像描述。
你这个泵应该是力士乐的,我想通过上面两个办法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样本资料上没有这些么?

网友:
压力变脸泵的响应时间比较复杂,除了泵自身变量机构的固有特性外,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泵的工作压力大小,工作压力决定了变量控制机构的增益大小,直接决定变量机构的响应时间;2泵出口管路容积的大小、管路是硬管还是软管及有无蓄能器等结构因素,这几个参数直接影响到了压力上升的梯度。
一般样本上给出一个变量响应时间的,但此值是标准状态测试得到,和现场实际情况差别比较大,还需要和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才能决定你的响应时间。
2楼给出了测试的方法,但主要还是看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