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机夹刀片的选用---请教

楼主(2010-05-06):
请教立车机夹刀片的选用:

由于长期在4米立车加工大平面,直径4米左右,宽度超过600毫米,且常有补焊,在精车时走刀走一段后就坏掉,很麻烦,普通刀片肯定不行,我们用过一些涂层刀片也不行。

请教,谢谢!

网友:
坏是如何坏的?磨损还是崩刃?
用过什么刀片?
是数控立车吗?

网友:
可以尝试下焊接刀具,大刀具尺寸40*60*250,现在一般都用机夹刀,被吃刀量和进给量上不去,其加工效率低,一般粗车焊接刀被吃刀量12MM,走刀1.2MM/R,4米立车粗车S5R/MIN差不多,在有焊接口,错牙情况下选用YG8.YT5硬质合金材质,刀具韧性好抗冲击,必要时刃倾角-10°前角5°主后角5--7°

网友:
用陶瓷刀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0-06-13):
用yt5刀片,75度偏刀,刀片自己修磨一下负倒棱及刀尖圆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CBN刀片,如果想便宜点,可以考虑朱州黑金刚材质,这个还是要看具体加工情况,如果可以你把切削3要素都写在上面回有人解答

网友(点评):
三要素可能是很不够了, 信息要很多,才能有基本的分析。

网友:
请教立车机夹刀片的选用:

由于长期在4米立车加工大平面,直径4米左右,宽度超过600毫米,且常有补焊,在 ...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的立车,一般都是加工比较大的工件.粗加工的时候一般选用多大 刀方 的刀杆比较好,不会发生振刀? 精加工呢?

网友(2012-09-16):
精刀坏?怎么坏?粗刀没坏?

网友(2013-04-09):
您可以选用我公司的刀具,也就是PCBN刀片或PCD刀片,效果很好。如果您公司用量要大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带刀去试。QQ917356007手机号是13613269361.我公司名是《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性价比高,刀具耐用我们有几款加工淬火钢、模具钢、和灰铸铁的刀片材料,还有铝合金和硅铝合金寿命长效率高、尺寸稳定性好,试试如果不好用的话我们不收费,对您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想了解找我,我们公司最近想做终端客户,价格订的比较低。是大公司产品,没事的话可以到我公司网站看一下。谢谢
我们的价格低寿命长。性价比很高

楼主(2013-07-11):
焊接刀和涂层刀片都用过,由于铸件时有夹砂,粗加工后补焊,硬度高,此平面需车一刀后磨,粗糙度0.8,平面度0.04,由于补焊位置局部变高,平面度很难保证,

网友:
我理解楼主是在精车时刀尖碰到补焊的地方,发生的崩损!
疑问是既然是精车为什么还会有补焊的?在粗车的时候这个区域没有切削?普通的崩损很好解决!粗车时断续的都搞定,精车刀自然寿命加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