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折弯机上模卡紧?

楼主(2010-05-06):
如图为折弯机的上模快夹装置,在网上找到的图片,麻烦哪位师傅给我讲讲原理,最好有一个简单的结构图,先谢过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会画图,但这种快夹装置是采用杠杆式夹紧。其中下面夹板上的两个螺杆是支点,那个可转动的手柄是用力点,与模具接触的那个卡口是受力点。楼主可以看看杠杆的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回复,基本原理你说的我是知道了,不过对于结构,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结构,可以找一个来拆开看看,也许我说再多也比不上您自己对实物的探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的,。
不过真的没有实物啊。

网友(2010-12-29):
手柄是偏向凸轮杆,向外转动手柄松开,向内夹紧

网友:
我們叫推拉柄敲斜塊快速夾刀塊, 推拉柄在歐洲式(2螺絲)鎖刀塊基礎, 用凸輪壓緊原理, 斜塊是用來微調夾刀塊高度

网友(2011-02-24):
这个机构其实没AMADA的快速加紧好用

网友(2012-07-04):
找个机床展去看看展出的折弯机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