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挤压为什么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还不能正常挤压?

楼主(2010-05-06):
铝型材挤压为什么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还不能正常挤压?

网友:
问题说的不是甚明白。如果有压力应该是会挤压的,看下系统最高压力能达到多少吧,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看不明白说了些什么!

网友:
二楼的说法支持~~~楼主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