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需要多少吨的压力?

楼主(2010-05-06):
请问这个活怎么做。需要多少吨的压力。大侠们指教了。.

网友:
65Mn材料直接精锻成坯有点难度。具体的计算请教高手。我的想法是浇钢件,精密铸造。可能材料致密度不能保证。

楼主:
其它材质也可以,主要能保证硬度就可以。

网友:
65Mn材料直接精锻成坯有点难度。具体的计算请教高手。我的想法是浇钢件,精密铸造。可能材料致密度不能保证 ...
引用 网友A:

    刀片好象还没见过铸造的.

锻造这个零件,韧性将大大加强,最好咨询锻造高人,不然做的形似神不似就完了。

楼主:
学生实在着急,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学生不胜感激。谢了。

网友:
好像是精密锻造的吧,没接触过

网友:
冷挤压一次成型!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海盐那边有做的!

网友:
太薄了,不适合感应加热。可以用电阻炉加热到750度,用40吨以上冲床热压成型后在冷切边。

网友:
非专业人士勿言!65Mn怎末挤压?

网友(2010-08-04):
加热锻压行吗?————————————————

网友:
65Mn材料直接精锻成坯有点难度。具体的计算请教高手。我的想法是浇钢件

网友(2010-10-05):
8楼说的极是..............

网友(2010-11-11):
可以先做一个大一点的浇钢件,然后再精锻

网友:
160吨的摩擦锻锤,用模具热锻成型,用65吨冲床切边,用于大批量生产,

网友:
也来学习,非专业人士,但想多学习

网友:
我觉得4500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