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构,正在做一个品牌笔记本的LCD+top的组装---请教

楼主(2010-05-06):
正在做一个品牌笔记本的LCD+top的组装,由于要求精度0.02mm
除了XY轴外  需要做一个用马达助力旋转的机构.
市面上有卖现成的旋转台  不过大部分都是涡轮 涡杆传动,间隙比较大,重要的就是不能太受力.
现在发出来,看看有没有高手提点宝贵意见.

楼主:
不会贴图  看看我的头像吧~~提点意见!

网友:
可以试试凸轮分割器

网友:
用马达助力旋转的机构
意思说笔记本的屏幕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旋转起来还费劲?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我先介绍下要求: 在组装前  笔记本的屏幕(housing)和笔记本装键盘的那部分 (我们叫top) 是分开的

然后2部分通过转轴(hinge)组装到一起

先将housing 通过真空吸固定到模组中,模组固定在可以X  Y移动  并能旋转的平台上,将TOP放置在上方用汽缸夹紧保持不动

通过镭射得出的数值 发出信号驱动马达.移动X Y以及旋转轴,从而达到4边断差以及重合角度在特定的公差内.

旋转只是为了 2者放置后能后4边平行,就是没有形成角度.

因为要锁螺丝,所以要求能平稳. 另外 由于其他原因受力点距离旋转点比较大  容易产生大的力矩.

网友:
可以自己做旋转平台,不要用蜗轮蜗杆副驱动,用FHA系列旋转马达,这种马达将精密减速机,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组为一体,体积非常小,精度非常之高,在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半导体设备和LCD设备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如果楼主有兴趣可以给我发邮件,我将资料发给你,也许很适合您,

楼主:
不过蜗轮蜗杆副驱动组装调隙后,如果有一个一定强度的力矩,就会产生上下抖动,如果平台比较小,而上面的模组大的话更容易产生抖动(自己没做,买市面上现成的,结果就是那样),我现在用的是上下用轴承,中心用了一个比较粗实的连接杆,用了曲柄,通过马达驱动,在做小角度旋转上,还是比较精确的.
不过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连接上下轴承的时候,不太容易控制松紧度.(还有是就做这台机器时间比较紧迫,从设计到出货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有些地方需要改进,因为后续还有雷同的设备要做)

网友:
为了技术和市场分析,请楼主贴图,但不可以有联系方式和厂家名号或网址。只有商务会员才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