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怎么把字倒过来

楼主(2010-05-06):
各位大侠,CAD图纸镜像后字变到了,除了编辑还有别的好方法把字到过来吗?

网友:
选中字,然后旋转之。。。。。。

网友:
选中字,然后旋转之。。。。。。
引用 网友A:

    此为正解!

网友:
把字再镜像一次,旋转不行!

网友:
输入“MIRRTEXT ”命令将其参数更改为“0”即可

网友:
也可以进行旋转  使之达到效果

网友:
输入“MIRRTEXT ”命令将其参数更改为“0”即可
引用 网友B:

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旋转。。。RO快捷键。。。

网友:
旋转,好主意,呵呵。。。。。。

网友(2010-06-24):
旋转方法简单 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大家好啊,

网友:
把反的删除掉,把正的移过来,或复制过来。

网友(2010-07-28):
旋转的木马那样旋转!

网友:
也来报个到  凑数 拿积分 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

网友:
我认为旋转肯定不行。旋转是按照某一点为圆心进行360度范围内旋转。而反向图案必须是“翻身”。

网友:
用旋转最方便了,选上字然后旋转180°,就OK了

网友:
旋转,或者镜像都可以
ro  或者 mi

网友:
我试了,好像都不行啊!!

网友:
都有人说了mirrtext的参数设置为0了,还旋转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