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方程式来控制阵列的数量?

楼主(2010-05-06):
SOLIDWORKS中可不可以象PROE那样直接利用参数来进行阵列数量的控制,如何利用SW自带的方程式来实现这一功能呢?

网友:
如果楼主是想通过VB或者其他软件驱动SW的话,可以看下面的图,红笔标记的1处是我绘图时选择的特征“圆周阵列”,在完成此特征后楼主可以右键点击特征树中的“注解”勾选“显示特征尺寸”,此时标记2处会显示出相应的阵列特征数量“3”,查看这个数量的属性,可知此属性的SW值为“D1@阵列(圆周)1”,此属性可以被应用在“系列零件设计表中”。其实简单的说它的SW值就是“D1@特征名称”如果你没有更改过属性名称的话,D1是不变的;而后面的特征名称就是你之前建立的阵列特征的名称。

楼主: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梦E柯南

网友(2012-02-23):
是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