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种刚焊接缺陷---求教

楼主(2010-05-06):
40Cr和0Cr18Ni9两种材料焊接时产生裂纹的几率非常高,我们用的是A302的焊材焊前没加热。那位师傅有好的建议指导下 。谢了!

网友:
估计是母材化学成份不太准确,选用J427焊条试一下。

网友:
建议在不锈钢一侧先用焊条堆焊一层后再进行焊接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A:

异种钢焊接防止裂纹的有效方法是每个収弧必须打磨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