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靠背轮怎么卸啊?

楼主(2010-05-06):
我厂有一减速机主轴上有一靠背轮外径670毫米,内经430毫米,与主轴连接有键,想把靠背轮用压力机压下来,可是我厂就有一台卧式压力机直径只有600毫米,有什么办法把这么大的轮子压下来吗?

网友:
叫老兄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办法。用千斤顶往外背。

网友:
对头!
我也用过!!!!!!!!!!!

网友:
注意千斤顶的吨位要足够噢!

网友:
用拉子拉嘛.............

网友:
用温差法,把靠背轮加热,同时让轴用冷水之类的适当的冷却,这样就比较容易拨出来了

网友:
叫老兄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办法。用千斤顶往外背。
引用 网友A:

    太暴力了啊

网友:
压力机上加一个垫板就可以了,垫板直径根据实际要求

网友(2017-04-10):
确实好用,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