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用版辊的抛光标准如何确定?

楼主(2010-05-06):
公司生产的印刷用版辊,就是一个圆筒状的样子。是用无缝钢管表面先车后磨,镀铜,电子雕刻机雕刻,镀铬,最后是抛光。抛光效果不好时,印刷时就出现挂墨(版辊上面的油墨刮不干净),刀丝(有一条线状的油墨线留在印刷材料上),下机再抛光一次,基本上就好了。不知道这种抛光的标准是什么?抛光纹理怎么样最好?如何能达到?抛光头振幅是5毫米,砂带速度,版辊旋转速度,抛光头移动速度及振动频率,抛光头压力都是可以调整的。以前抛光机是瑞士MDC公司的,全自动的,13年了一根类似的问题都没出现过,后因电器问题修复不了,用国产改全手动的了,就问题不断,现在电工不管,弄的我这个机修头都大的不行了。恳请诸位帮帮忙。

网友(2010-07-10):
到底什么问题?电气上的版辊转速,砂带速度,抛头震动都是要调整到最佳的,如果动作都对,那应该就是调整不到位。如果有刀丝请查下抛头的有没有部件比砂带高出来,压的时候留出印。或者换个日版的砂带试下

楼主:
问题是什么是最佳不知道?没有标准就没法定参数的。机械部分肯定没问题。砂带用的是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