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刀片的阔孔刀具,一般可以做到什么精度?

楼主(2010-05-06):
机夹式阔孔刀具,一般可以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
扩孔刀具需要什么精度?一般留30丝的余量

楼主:
因为我有一个孔的公差是 0.1/0 Ra=3.2,直接用阔孔刀可以做到不?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你需要加工孔的具体参数说多少,大小,深度。。。
扩孔刀具,对这个概念我有点模糊。
我们一般说的钻-扩-饺,你说的是这个第二道工序的扩孔刀具,还是最后一道的铰工序呢,我们用来加工直径34的孔的铰刀其实是叫扩孔钻。

网友:
因为我有一个孔的公差是 0.1/0 Ra=3.2,直接用阔孔刀可以做到不?
引用 网友A:

在立加上应该可以直接钻出来。但不知道你的孔径和长径比,材料,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帮我解释一下我的疑问好不,谢谢~~~~~~~

楼主:
这个不好说,你需要加工孔的具体参数说多少,大小,深度。。。
扩孔刀具,对这个概念我有点模糊。
我们一 ...
引用 网友C:

例如直径34的孔深50,铸造底孔是32,直接用装刀片的阔孔刀具(不可以调整刀片),公差是0到0.1毫米,孔的粗糙度是R13.2,立加,做钢件和铸铁.可以达到吗?

网友:
直径34的孔深50,铸造底孔是32,能保证加工余量吗?

回6楼,您想了解什么呢,一般是先钻后扩,再铰。看机械手册就能很好的分辨是什么刀具;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一般(是一般哈)钻头2刃,扩孔钻3刃,铰刀多于4刃。

网友(点评):
不带这么“一般”的。

网友(点评):
冇办法,还真有人是先铰后扩的。

网友:
我们买来的6刃的硬质合金刀具就是叫扩孔钻啊。。。而不是叫铰刀。。。

网友:
用可调的粗镗刀加工加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niperhb.blog.163.com/blog/static/271246382010010922837/

楼主:
用可调的粗镗刀加工加工就行了
引用 网友D:

不能使用可调的粗镗刀,因为刀具上面还有一个阶梯的孔和倒角。只能使用非标的阔刀

网友:
哦,那做的时候精度好点,配合g级刀片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2012-02-20):
这种装刀片的扩孔刀,配合常用的M级的刀片,一般公差最多在正负0.1以内,一般在正负0.05-0.07以内,G级的刀片第一价格贵,第二一般是精加工用,适合开粗和扩孔的选择余地不大,

网友:
这种阶梯粗镗怕是达不到哦,G级做个0.07估计还行,最好是带刀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