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分析--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06):
一台变频器正常工作中突然报警停机,故障原因为散热不良。检查排风扇工作正常,再次启动没多久仍然如此。后来把报警线拔掉还是显散热不良。实在费解?

网友:
控制柜本身散热效果如何?现在环境温度是多少?还有,用了多久了,什么时候出现的故障?

楼主:
本身散热效果还好,化境温度也不高(20度),用了几千个小时吧!主要用于空气压缩机变频拖动,160KW功率

网友:
看一下起动频率是多少?电压多少??是不是起动当时热量产生太多

网友:
这个得看一下参数显示的具体状况。同时看一下柜内温度。如果确实没问题,就得看内部了。如电容、硅管是否有发黑或者其他现象。等等。

网友:
路过,想学这方面知识。

网友(2010-08-14):
哪牌的?有試過回復設定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