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怎么计算 ?

楼主(2010-05-06):
各位师傅  请问一下锥度怎么计算啊 `!! 我还是学徒,就是搞不懂,能不能详细的说下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土办法---计算后查表,计算器直接

网友:
发2张照片看看,从教材里照的,关于锥度的。

网友:
C=(D-d)/L,一般用比例或分数标示。第一次传附件出错了

网友:
两个半径的比,一个半径是围成圆,一个就是这个扇形的半径,比一下,查表sin的反函数就是锥度了

网友:
用比例算,你不会没学过初中的比例吧

网友:
套用锥度计算公式。在书上有。

楼主:
谢谢!~!!  各位了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