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种焊螺钉不稳定,有的焊得牢有的焊不牢

楼主(2010-05-06):
种焊螺钉不稳定,有的焊得牢有的焊不牢,焊不牢的轻轻敲一下就掉了,
大家在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现象,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何谓“种焊”,是不是像水稻插秧那样?请指教。

楼主:
也有叫储能焊,就是用焊枪直接将储能螺钉焊在板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回答啊?

网友:
1、要确保钢板表面清理干净;
2、尽量放在水平位置焊接。

网友:
手工操作只能是这样,要求操作者有责任心。

网友:
覆锌板锌层厚才有这种情况发生吧,我们解决方法:
1。加大电压值
2。将锌层打掉或改用不覆锌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箱子太大,需要在垂直方向种焊导致的,
不过后来发现不止这样,水平焊的也有这种问题,
是不是种焊时下面没有垫实也会这样呢?

网友:
保证位置很重要.另外选择焊接参数适当

楼主:
位置可以靠定位板定位的,同样的参数有的牢有的不牢。

网友(2014-08-09):
有样冲点会好点

网友:
这个问题不在现场,很难去发现根本原因,最好的解决方案去找设备供应商,他们的经验很丰富。

网友:
确定 表面没油污?  电阻焊把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