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漏油 哗哗滴 请教高手 急!

楼主(2010-05-06):
我车间压力机润滑油路系统最近换一种型号齿轮泵,换完正常工作2个钟头后就开始哗哗滴漏油,以为密封坏,于是再换,同样是2个钟头左右后开始哗哗漏油,再换也这样,泵为进口泵。
3.5L/min 润滑系统要求1.6L/min,漏油位置为齿轮泵轴头处,就是那2个骨架密封的地方
1)系统中无溢流阀?(该系统设计的没溢流阀,有个节流阀回油)但是以前用也好好的啊
2)密封坏?但是为什么工作2个钟头后才开始漏油呢?
3)联轴器不同心?该联轴器为饶性联轴器,允许一定的偏差,且以前用也不存在这问题啊?
历史状况:原装为3L/min,被同事改为6.9L/min(以前齿轮泵端联轴器为锥孔,改造后为圆柱孔),运行2个月后不正常换泵,然后换上就开始2个钟头漏油,本人恰好这个时候接手管理,无法搞定,郁闷啊!请教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2010-12-04):
1)检查骨架油封的材质与油是否匹配,有些橡胶是不耐油的,可从材质耐受表查得。
2)3L/min改为6L/min,系统使用为1.6L/min,使用流量偏小,没有溢流阀造成系统超压,建议加溢流阀,查泵曲线,在范围内使用。
3)齿轮泵轴为锥形时许用扭钜为40Nm,圆柱形时为27Nm,(以进口齿轮泵2.2kw,4极电机为例)。
     当泵轴扭矩不足时,泵有震动,导致油封,轴承等损坏。
4)挠性联轴器允许一定偏差,但偏差度很小,还是必须做好同心度校正,水平校正等基本工作。

网友(2011-01-04):
肯定是机封密封选型不合适。

网友(2011-03-18):
高手正多,解释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