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热与硬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07):
最近车间出现一类问题苦思不得其解,求大家帮忙。
   加工工序:凸轮精磨
   加工设备:数控凸轮磨床(湖大)
   工件材料:45钢
   相关工序:淬火处理,HRC58~63
   现在磨削时,使工件硬度下降好多,原HRC58可能被降到HRC54以下,初步认定磨削热导致退回,可是实际调整中,只是将修砂轮的金刚笔换下就好了,不知这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好的方法以可以预防。

网友:
在高速磨削时产生高温都会降低材料周边的硬度,建议使用耐磨钢板,此钢种在磨削时硬度相对于号钢来说减小几倍,比如硬度在HRC58加工后降到HRC560(20个单位)。号钢体现的是表面硬度,而耐磨钢则体现的整体硬度,所以对于楼主提的问题,可以考虑更换使用此钢种。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楼主的疑问。

网友: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45可以淬火到那么高的硬度吗...?

网友:
呵呵,也可能是零件没有完全淬透呢?内部硬度没有达到图纸要求呢?

网友:
砂轮磨削不动工件,造成砂轮与工件挤压,由于砂轮告诉旋转,造成的大量的热量不能立即散出去,局部温度超过几百度或者更高。造成了工件间接的退火。

在磨削过程中很常见,选用合适的砂轮和修整工具很重要

换金刚笔是为了使砂轮修整的更加锐利,以便于切削

网友(2010-08-02):
砂轮的选型与修整的问题!
选型包括磨料 硬度 组织
砂轮的修整包括修整工艺 修整参数 修整工具
你这个换了修整工具即可以改善。说明你的修整工具或者砂轮需要改进!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请你描述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