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删除多余的焊接部分

楼主(2010-05-07):
~20}EE3)WVVFQ90CIV9~0U8.jpg 我最近遇见一个问题,先画出来的草图框架,然后用焊接命令里面的结构构件进行焊接,可是有多余部分,不知道怎么删除,谢谢大家帮我解决下。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画的,我在用PROE中是通过选中这线条按DEL进行删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SOLIDWORKS  后来知道可以用焊接命令里面的剪裁/延伸命令来修剪,可以完成,不过有明显画的痕迹。想真的可以合并成一个整体。那样比较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