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和迷宫式油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07):
骨架油封和迷宫式油封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社友!

用途、效果等。

网友:
油封(oil seal)是一般密封件的习惯称谓,简单的说就是润滑油的密封。
油封是用来封油(油是传动系统中最常见的液体物质,也泛指一般的液体物质之意)的机械元件,它将传动部件中需要润滑的部件与出力部件隔离,不至于让润滑油渗漏。从油封的密封作用、特点、结构类型、工作状态和密封机理等可以分成多种形式和不同叫法,但习惯上一般将旋转轴唇形密封圈叫油封,静密封和动密封(一般往复运动)用密封件叫密封件。
油封的代表形式是TC油封,这是一种橡胶完全包覆的带自紧弹簧的双唇油封,一般说的油封常指这种TC骨架油封,
油封在汽车上的用途有:
发动机: 曲轴--曲轴前,后油封 气门--气门油封  (分电器油封,水泵油封,平衡轴油封,机油泵油封...);
凸轮轴--凸轮轴油封;
变速器: 变速器--变速器前,后油封 换档杆油封  (分动器--分动器前,后油封);
后桥: 半轴--后半轴油封 差速器--(前)后角矢油封 后轮油封 前轮油封
方向机油封(方向机修理包o型圈) 方向助力器油封 (前半轴油封)。

网友:
迷宫式油封其实是一种旋转密封的结构型式,一般由动环和静环组合而成。
它是利用结构形状的安排,使润滑油渗漏的路径拉长,仿佛进入了“迷宫”,而且渗漏的润滑油,因旋转离心力的作用,可以中途返回而不再外泄。
迷宫式油封由于比骨架油封减少了摩擦,而且转速越高,密封效果越好,往往被使用于高速旋转的场合。
迷宫式油封的形式有多种多种:轴向的和径向的、全金属的和与橡胶复合的等等。
迷宫式油封的标准化程度远不如骨架油封,许多场合还需单独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释。很详细。很受用。

网友:
3楼头像  剑网3~!

网友:
很受益!现在的手册上好像没有迷宫油封标准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到是没有见过骨架油封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可去这个帖子看看:有附图可以参考。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7088&highlight=%B9%C7%BC%DC%D3%CD%B7%E2

网友(2015-05-13):
必须给个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去这个帖子看看:有附图可以参考。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7088&highlight=%B9%C7%B ...

打不开呢 ?

网友:
多看看设计手册啊,骨架油封 只是 接触式密封 中的一种!迷宫式密封 是 非接触式密封 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