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料,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零件的变形最小?

楼主(2010-05-07):
我有一个圆筒形的零件,内孔精度很高,硬度要求HRC50以上,需要加工后剖成三瓣使用,但要求剖开后工件不能变形,内孔圆度不能有变差。请问:用什么材料,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零件的变形最小?

网友:
圆筒壁厚多少,内径多少,长度多少啊?内孔精度很高有多高啊?你这个问题这么问高手怎么回答啊,我菜鸟发言,45钢淬火后磨吧,然后线切割,不对请拍砖

网友:
可以先强度处理后再加工么?

网友:
氮化形变小 但只是薄薄的一层

网友:
可以用模具钢做,真空淬火

网友:
学习中,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
一般来说 剖开后是不做测量的 剖开后圆度咋量啊?三坐标也不准的,一般都是热处理后 然后精加工 然后剖开,没哪种材料分开后是不变形的,材料总有内应力。如果一定要求那么高 那就是 剖开后 然后精加工 那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热处理——剖开——精加工!需用专用工装。

网友:
可以参考主轴卡抓。。。

网友:
内孔精度有多高,圆度要求有多大?

网友:
来学习的,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
只能是剖开后,精加工了

楼主:
我的工件内孔是一锥面,圆度要求在0.003以内,剖开后不大于0.005;长度260;锥度内孔最小内径70,最大外径106;工件的外径是126。这个问题实际就是请教怎么把内应力控制到最小;剖开后加工的方法也考虑过,但剖开后很难再组合到一起并且要保证没有组合的变形。

网友(2010-07-22):
用38CrMoAl的材料,采用氮化处理,变形小一些。毛坯先球化退火,粗加工,然后去应力退火,半精加工,粗磨,氮化处理,精磨,线切割

网友:
热处理方式有真空热处理可以.变形是最小的,
在推荐几款热处理,超声波热处理.形变热处理。

网友:
内孔大,壁薄的话,还是先精车,再线切割剖开后,上专门工装精磨,剖开后,变形多多少少用会有点的,相对精度比较高的零件

网友:
可不可以在圆内塞上45钢的圆柱,在切割,但它们间的配合用过盈吧,这样会不会减少变形,答错了不要怪我哦

网友:
我厂以前做过一个直径500,内孔468的,高度200,的套筒类零件,还要最后割成ABCD四块,我们先粗车,然后做了去应力热处理,再精车...最后线切割时出问题了,第一条槽他们从外面割进去直接割进去,结果零件自己裂开了一条5mm的宽的槽,工件的尺寸全部变形,....我估计是去应力处理后,再精加工时,去铁时,又改变了内部结构,导致产生新内应力

网友:
30CrMnSi,等温淬火!

网友:
38crmoal加氮化,楼主可以查资料下

网友:
在下对加工不怎么在行,对这个问题突然有个想法,不知可行否?
    假如你的圆筒的长度为300,那么你可以找一个长400或者500的圆筒。先粗加工,然后去应力退火。然后线切割,注意,此时的割深只割350深,其实三块还是通过未割断部分而连在一体的。然后再精加工。此时,加工生成的内力注意集中在底部未隔开的部分,而已割断的长300的部分的内应力应该比较小。最后再把精加工完的零件割下需要的长度即可。我想这样的话,因为内应力变化而造成的变形应该会小些。

网友:
零件用来做什么用,调质HRC50

网友:
新人学习中,顶一下!

楼主:
很久没来看了,没想到这么多朋友出了很多的好主意,我这个工件是夹具上的一个零件,实际上就是一个弹性涨套,但因为产品的要求很高,所以对夹具的精度也要求很高

网友:
不敢说啥,我学习一下哈

网友:
用较好的合金钢,热处理后用慢走丝线切割就可以了,很多模具的镶件也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你的是什么材料啊?材料是取决于热处理后的变形量大小。。。。

网友:
晕没看全,给你个参考,淬火可选用渗碳钢,工具合金钢,高速钢,不锈钢等淬火还有个硬磁合金固溶处理。但可用真空热处理,和形变热处理的方法得到的变形尺寸较小。但你说的变形得有个区分量把。具体的看你要变形在多少的范围内,如果变形以0.0几到0.00几的变形量分,我看你还是从工艺上入手把,这个没有一个人敢保证的。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只能先热处理再机加工,或者不热理,用好点的刀具或线切割

网友:
要求很高,做夹具,剖开后再加工!

网友:
可以先粗加工 然后剖开 用一些方法把三部分合起来在精加工,在精加工前安排热处理,可以修正热处理后的变形。

网友:
根据楼主在14楼的叙述,本人很难想出热处理后的圆度变形量能控制在0.002以内,还有你既让想加工好了割开,请问,钼丝或铜丝的间隙怎么补偿,因为一旦在合起来从一定意义上就就不是一个圆了。

楼主(2010-09-06):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激光淬火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学习中@@@@@@@@@,高手解答!!!!!!!!!!

网友:
氮化处理,   变形也就在0.04~0.06mm之间

网友:
可以先粗加工,,硬度搞好后,,套起来,用车床车啊,,50度的可以车起来,,用好的车刀可以。。

网友:
论坛里向LZ这样提问题的很多,接下来大家开始各抒己见,最终没有结果。
零件变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零件的尺寸、形状、材料、加工工艺等都影响变形,LZ要求剖开后工件不能变形是不可能的。
LZ如果能贴张简图并提出要求这样大家看图后知道你的问题要求,在回帖时就有针对性更有利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线切割加工也有变形啊,主要是切割应力释放,精度这麽高的零件,应力释放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