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火花线切割工作液

楼主(2010-05-07):
电火花线切割工作液可用那种煤油?普通煤油肯定不行(着火)。。。

网友:
不行只能用乳化液 其他不行

网友:
点火花与线切割的工作液是不同的。点火花是可以用煤油的。但工作电极要完全在煤油中工作。无氧怎么会着火呢?而线切割这不能用煤油,一般有乳化液。我们公司用的线切割液是南京特种油还可以,但这种油光洁度不好。

网友(2010-09-04):
怎么线切割切割铝的材料时,经常就不放电了,把导电块也割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