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输送机叶片下料---请教

楼主(2010-05-07):
要做一螺旋,分别按照手册理论公式,和网上各种经验公式计算了一遍,得数差距不小,有点懵,谁对啊,请问哪位前辈是做这个的吗?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算的什么啊 说清楚点啊

网友:
理论公式没有考虑进各种板厚的变形系数,而经验公式一般比较贴近实际.建议你按计算结果做一个实样检测一下.

网友:
在考虑各种板厚的变形系数时,还因考虑螺旋在后续的成形加工方法,对钢板的变形与理论有较大的出入。

楼主:
下完料了,取经验和理论数的中间值,呵呵,到时候赶着做,看看效果,有些东西看似简单,不接触还真不知道里面的门道。

网友:
关于螺旋输送机叶片下料

网友:
楼上的朋友,您做过这种件吗?理论公式还是经验公式?本人也正想知道呢,谢谢了

网友:
各位前辈,小弟今年毕业,毕业设计做螺旋输送机。现在赶时间做任务,还没有开始画图,希望有谁可以指点下我。我的qq515828198,希望哪位大哥可以加我帮我指点迷津,在此谢过啦

网友:
螺旋输送机设计请教啊,qq515828198

网友:
实际制作时许多都是按书上的方法只计算内外径,只切开不去掉缺口,然后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像弹簧一样。安装时一边拉展,一边用锤子敲击整形,一边点焊。

网友(2010-08-13):
没有一次下料成型的方法吗

网友(2010-11-18):
我们做收割机搅笼是按书上的方法计算内外径,切开不去掉缺口,然后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像弹簧一样。安装时一边拉展,一边用锤子敲击整形,一边点焊。

网友(2017-10-11):
我们厂是专门生产螺旋叶片的 这个尺寸要根据成型方法和经验判定 理论计算只能作为参考 一般来说尺寸越大偏差越大

网友:
我们用这个公式计算没问题  只计算展开后叶片内外径 不切缺口  切缺口会浪费料而且会导致焊接位置在同一条直线上 焊接的时候先把叶片全部像弹簧焊起来再穿到轴上外部焊住头部一边拉一边点焊  小的绞龙轴用手拉葫芦  大的就要做个架子用电葫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