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和45钢,刀具选择---请教

楼主(2010-05-07):
我现在有两种材质的产品分别是42CrMo和45钢,外螺纹刀选用的是成都的16ER1.0 ISO(ZM25A),但是效果不好,一是刀具磨损很快不耐用,二就是做不了多少螺纹就起毛刺,请问我应该选用什么刀合适,谢谢了!

网友:
成都工研的螺纹刀应该还是可以的,你看一下你的转速等工况。也可以试一下瓦格斯的。

网友:
是呀,把你的零件直径切削参数都要说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