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聚甲醛(POM)材料容易加工吗?

楼主(2010-05-07):
现在要接一大批量小工件,材料:聚甲醛。工件的总长7mm,外径15.3mm内孔8.22,外圆车两个台阶,大台阶外圆11.3mm,长5mm,小台阶外圆9.72,长2mm,外圆和内孔公差正负0.01mm,表面粗糙度0.8,工件头尾两端面平行度公差0.02mm.请问这种材料容易加工吗?用什么刀具加工?表面粗糙度和公差好控制吗?一般转速开多高?我的数控系统:广州980TD,床身:沈阳3665nj,谢谢有经验的社友解答,还有做这样的工件一件大概价钱是多少呢?我们是包料的。数量3000件,热心的社友帮忙估价一下。

楼主:
上个图纸

网友:
很软的,跟尼龙差不多,

网友:
买实心棒料 先钻直径8的孔 然后车内孔8.22到位 车内孔斜面到位,车外径各尺寸到位 割断,翻身倒角去毛刺, 你刀架能装4把刀吗?一把钻头 一把内径刀 一把外径刀 一把割刀,这是一次装夹完成的  所有尺寸精度机床保证,内外径同心度好 ,平行度好 不知道你的机床能不能保的住 做批量产品稳定性咋样,随便啥刀,刀片要磨锋利点 这种材料不容易断屑 容易缠刀头 要注意排屑 转速可以打很高 1200转 F0.15没啥问题吧 粗糙度0.8 这种材料也要粗糙度吗?

楼主:
买实心棒料 先钻直径8的孔 然后车内孔8.22到位 车内孔斜面到位,车外径各尺寸到位 割断,翻身倒角去毛刺,  ...
引用 网友A:

呵呵,图纸的粗糙度是这样要求的,我的车床是4位刀架的,你的意思一次性车完,调头去毛刺是吧?我想用白钢刀车行吗?想问一下,这样的要求算高吗?材料这么软,工件的尺寸会不会容易出现误差?
图纸的误差正负0.01mm实在有点担心保证不了

网友:
四把刀包括钻头在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我完全同意你的工艺。
但是就是有一点,我与你相反的
刀不能磨的太利。粗糙度可以达到的。但是你的转速最好在2500以上。
估价。这个东西连料价格应该在2元一只
要是公差放大可以1.5元好做了
数量在3万的话
那就0.9元。
哈哈
要我报价就是这个价格。

网友:
聚甲醛材料 蛮硬的 估计主要是机床保不住,白钢刀行的 磨快点 具体能保多少我也不晓得 呵呵 车加工反正比直接注塑出来的精度要高多了 车也不行的话 那没办法了 公差你跟客户商量商量 先讲清楚不一定保的住,像这种产品3000个也没多少钱的 万把块顶多了吧一天的话做得快能做400个吧 我估计的 不是很专业

楼主:
聚甲醛材料 蛮硬的 估计主要是机床保不住,白钢刀行的 磨快点 具体能保多少我也不晓得 呵呵 车加工反正比直 ...
引用 网友A:

公差我已经问过了,不能降低的,我就是最担心尺寸问题,表面粗糙度应该不难保证,如果先车内孔的话,车斜位的时候会不会让刀呢?因为车斜位的时候刀具是带径向切削的,刀杆这么细我担心会让刀,另外数控车床的精度应该能保证的吧,工件并不长,只是空心,材料比较软,我怕材料让刀

网友:
POM聚甲醛是结晶型塑料,它的钢性很好,俗称“赛钢”。它肯有耐疲劳性、耐蠕变性、耐磨性、耐热性等优良的性能。POM不易吸湿,比重为1.42g/cm3,收缩率2.1%(较大),尺寸难控制,热变形温度为172℃。POM加工前可不用干燥,最好在加工过程中预热(100℃左右),对产品尺寸的稳定性有好处。POM的加工温度范围很窄(195-215℃),在炮筒内停留时间稍长或温度超过220℃就会分解。螺杆转速不能过高,残量要少。POM产品收缩大,易产生缩水或变形。

楼主:
回复  wangbin1682
这个东西我完全同意你的工艺。
但是就是有一点,我与你相反的
刀不能磨的太利。粗糙 ...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每个月都有3000件呢?估计价钱是多少?

网友:
那你就让他一次性下单
最好半年一次下单。
不然你材料买都是问题
一量小价格高。

网友:
有材料哇?先试车几个再说 材料让刀的话可以用软爪 修好了包容面大一点 导杆用硬质合金或钨钢的那种,比较贵 只有试车了 才能知道 对哇?

楼主:
那你就让他一次性下单
最好半年一次下单。
不然你材料买都是问题
一量小价格高。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有点难,请问材料大概是什么价钱?你在哪里的,我是在广东佛山这边的,不知这边的价钱咋样

楼主:
POM聚甲醛是结晶型塑料,它的钢性很好,俗称“赛钢”。它肯有耐疲劳性、耐蠕变性、耐磨性、耐热性等优良的性 ...
引用 网友C:
请问加工预热是指什么?如果用冷却液加工温度应该不高吧?

楼主:
有材料哇?先试车几个再说 材料让刀的话可以用软爪 修好了包容面大一点 导杆用硬质合金或钨钢的那种,比较贵 ...
引用 网友A:
材料让刀跟卡爪没关系吧,比如先车好内孔,车外圆的时候可能会让刀,因为材料太软了,而且工件壁太薄了,我还是准备磨白钢刀试试

楼主:
聚甲醛材料 蛮硬的 估计主要是机床保不住,白钢刀行的 磨快点 具体能保多少我也不晓得 呵呵 车加工反正比直 ...
引用 网友A:
400件应该比较难做到,经济型数控效率低啊人工装夹的,机器够快,人都不够快啊

网友:
干完后尺寸会变,要冷态下再复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沈阳数控可以达到2500转吗?
   尺寸,行为公差要求不低,数量不多,报价要在3元/件以上。

网友:
这种数控车转速可达3000转。

网友:
讨论很久了
我个人觉得放在走心机上做
一刀全部干好
这个东西只要有量就好办

楼主:
我们是小作坊,机器很少的,只有一台数控,和两台普车,一台铣床

楼主:
回复  风雨无阻sz

    沈阳数控可以达到2500转吗?
   尺寸,行为公差要求不低,数量不多,报价要在 ...
引用 网友D:

如果每个月都有3000件的话0.7元这个价钱可以吗?

网友:
POM有两种,黑色的很伤刀,要用合金才行,高速钢车不了几个就不利了。白色的还好一点。还有一点加工要加水,不然一冷就变了。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说得在点上,,,加工不难,难就难到温度变形上!我们做下来是好的,到了国外,就超差了!

网友:
南海买料去城北或盐步五金城。0.7元很难做。这东西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网友:
0.01的公差,是有点。。。

网友:
我做的东西也有用这个东西,涨涨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每月有3万件可以考虑下你这个价格。但是我算下来,有量的话在0.8元。

楼主:
回复  梦寐以求

每月有3万件可以考虑下你这个价格。但是我算下来,有量的话在0.8元。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看多了一个零,是三千件

楼主:
POM有两种,黑色的很伤刀,要用合金才行,高速钢车不了几个就不利了。白色的还好一点。还有一点加工要加水, ...
引用 网友F:
是白色的,试了一下我的是白色的POM感觉不算难加工,我用白钢刀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这个不得少于2元一件。关键今年活都多。小单子都不愿意干。

网友:
很难,内孔会因温度差异变形。

网友(2013-03-11):
我有个聚甲醛的件要加工,谁还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