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气压缩机上的容调阀

楼主(2010-05-07):
那位前辈知道空气压缩机上的容调阀是干什么的?
单独讲一下  容调阀  也行

网友(2010-07-22):
那个是用来调节空压机进气量及空压机出口压力。。一般多是设定好了自动调节的 。。

网友(2010-08-21):
根据楼上朋友所诉本人纠正并补充一点;容调阀真正的作用实际上是用开调节压缩机的产气量,压力不变流量改变。
与容调阀相关联的机构是压缩机的转子,他是通过改变转子的间隙实现气量的调整,间隙变大流量降低,但是压力是不变的,因为压缩机的出气口压力是恒定的。即便是变频器拖动也一样。
进气量的调整的话就是通过简单的进气阀调节就好了。

网友(2012-07-12):
改变进气量,达到不用进气阀的全开全关,这样对压缩机运行有利

网友(2012-09-01):
空气压缩机的范围太广了,容调阀对每种不同类型的空压机,原理还是有所区别的,但功能有一条肯定都是调节流量,即空压机的产气量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