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参数计算,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0-05-07):
已知渐开线内花键参数为:Z=29,M=1.0,分度圆上压力角37.5度,大径:30±0.04,小径28.1(-0.022  -0.1),量棒直径2.0,跨棒距25.75(0.05  0),求相配合的外花键参数。。。
哪位如果知道,请麻烦相告,谢谢!!!

网友(2022-09-12):
外花键的齿数、模数和内花键相同,查找相应的标准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一个变位的花键。可以按照变位齿轮方法计算变位系数。变位系数=0.037439.外花键量棒距为32.22(量棒直径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