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RA 0.2如何能做到?

楼主(2010-05-07):
大家好:

     今天接到一张图纸。材料是轴承钢 100 CR6 的材料。加工上面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件要求热处理后58--65  .   表面粗糙度要求RA 0.2  产品为一销子。直径2.0
请问大家这个粗糙度要怎么样才能保证呢。问了无心磨的都回答保证在0.8.   好点的在0.4

期待大家帮忙解答下。

网友:
震动研磨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震动研磨要放什么样的磨料呢?

网友:
无心磨 磨,绝对保证ra0.2以内

上次帮你找厂家,关键是你的量少

网友:
我也同意上面的,无心磨可以保证0.2的
  我磨过的滚子,用粗糙度检测仪检查是0.2
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过几家无心磨的都回答保证不了。
搞得我很迷惘

网友:
回复  远思

我问过几家无心磨的都回答保证不了。
搞得我很迷惘
引用 网友C:

    是RA 吧?  你可以把工件邮递给我几根,磨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