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机的额定转速和空载下转速的关系?

楼主(2010-05-07):
电动机的空载转速和额定转速有关系吗?是不是说我的实际转矩小于额定转矩时,电机转速要大于额定转速?    请求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我觉得空载转速和额定转速没有关系,根据功率守恒,转速小的时候,相应的电动机转矩要大一些!

网友:
不知你说那一类电动机,三相交流电机的空载转速和额定转速在实际转矩小于额定转矩时是一样的。除非你变频,三相交流电机在小于额定转矩的情况下运转,转速只与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