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能否摆放在楼层上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各位大侠好!  我现在有一台2.6T的设备,现在想摆放在工业楼层的三楼,不知道能不能摆放,而且谁能有告诉我梁的承载能力是怎么算,还有怎么考虑怎么设备的开机的振动情况!

网友:
看看梁够不够粗`··够粗的上面跑叉车都成~~
避振一般加橡胶垫~·~~避震用的那种~···一般空压机~压缩机~电机等抖动的都用这

网友:
2.6T的设备属重型设备,一般都是放在楼的底层.

网友:
两点六吨不算重,我公司有台重达10T的设备照样安置在楼顶。(振动小)
主要看你设备是什么情况?开机振动大不大?
关于承重梁的震动承载力在建筑行业标准规范里能查到。(得按照你建筑物当时的设计标准对表去查

网友:
找建筑施工图纸看下 或者你给我图纸我帮你计算也可以

家父是做建筑设计的

网友:
2.6T算重吗?主要看你的楼层是什么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 不知道大侠什么时候有空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发过来即可

网友:
如果设备加工性质是冲击性的,最好还是不要放到楼上。平稳加工,如车床精车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