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更换软爪?

楼主(2010-05-07):
现在数控车床车产品 因为规格不一样 老是换软爪, 修软爪时间较长, 有没有换上去就用 ,而且不用修软爪的方法 一般都是包容的软爪。 我听说过, 但没见过。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第一 ,装上去后三个爪的圆度好 ;第二,定位安装简单!

网友:
那你多准备几副软爪好了。我们数车和你一样品种多,数量少,我每台机床最少配8-10套软爪。做多了,工人都知道那副做那几个零件

楼主:
每次更换都需要修一下 比较慢 我知道一家公司 更换一个规格只需要5分钟

网友:
同意二楼,我们公司就那样。而且有的软爪修成夹三~五几种不同直径的台阶。
不明白LZ为什么每次更换都需要修一下???
更换一个规格5分钟,难道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