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件材料怎样检查?

楼主(2010-05-07):
请问各位大人钢管件材料怎样检查?
本公司将要扩建新厂,在外面买来的材料,想让我指定一下检验材料的一个简单明了的一个过程,并且让上面有说服力,请大家给我一点建议吧,急!谢谢了

网友:
钢管件是用于厂方结构还是生产产品?一般都是检查供应商提供的质保单(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并检查表面和管径壁厚,有国标的。

网友:
可以到各地的理化测试中心。
他们可以出具有效的材质分析证明和力学分析证明。
不过,要花银子滴!!!!!

网友:
我们给别人的钢管只是给别人质量保证书,保证国标就行了.     如果是特殊要求,要和厂家谈的.

网友:
用光谱分析仪,但要有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