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度线怎么画?

楼主(2010-05-08):
我有个图,不知道这个角度线怎么画:

网友:
为什么不贴上来?下载要扣分的。什么人?真是!是骗子????

网友:
画有角度的斜线:1。输入<,后面加倾斜的角度,这样可以确定线 的方位,然后可以有鼠标或者输入长度来定线。
2.在极轴捕捉里面设置所需要的角度。

网友:
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这种问题应该好解决。你应该把图贴出来

网友(2018-05-17):
利用极轴可以完成,同时也可以通过复制旋转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