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减速箱孔采用迷宫密封,常常漏油---请教

楼主(2010-05-08):
我厂有一台设备电机垂直放置通过皮带带动减速箱,减速箱伸出轴也垂直放置,轴与减速箱孔采用迷宫密封,此处常常漏油,求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措施?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不能沉了呀!

网友:
帮你顶。第一次听说迷宫密封,不知何物

网友:
减速机选型错了,润滑油的迷宫密封是用于卧式安装,用于轴垂直安装的减速机的轴的密封是不能用迷宫密封,那样肯定漏油,若是油脂润滑那倒没事,还有就是这样安装可能让齿面津不到油,会磨损很快的。最好的办法是找减速机厂家换一台,交待清楚是垂直安装。你若是想自己改,建议你用骨架密封圈密封,另外还得看一下减速机的润滑是什么样的,若只是油池津油,你还得加一润滑泵向不能津入油的齿面泵送润滑油,泵可买可自制,看有无安装空间,自制简单的润滑泵就用输出轴上装一凸轮,凸轮压向类似注射器的弹簧复位的柱塞泵,若速度高就用齿轮泵,动力依旧取于轴上。你若不想加泵,用油线吧,就是可靠性不高。

网友:
迷宫密封,一般用来防水,防尘的,建议用个油封吧!

楼主:
非常感谢4楼5楼的建议!我们初步计划在原结构的基础上加个油封,运行一段时间再说!

网友:
立式减速机一般是用骨架油封,最好用双重油封;效果更好。

网友:
四楼的说得很清楚...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支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祝大家工作顺利,步步高升!

楼主(2010-06-27):
我们先把润滑油路给关了两路,到现在漏油不是很严重了。

网友:
我们的齿轮箱两端加的都是唇型密封,效果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掉之后能保证良好的润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