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铣刀的转速与进给?请各位前辈帮帮忙!急!

楼主(2010-05-08):
请问使用直径80,齿宽为4mm锯片铣刀,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加工散热片时的转速与进给该怎么给?最大铣削深度为16mm,加工材料为铝材,材质较软!目前我使用的转速S900,进给F150,感觉床子的震动比较大,是不是我的参数给的有问题,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80*3.14*900/1000=切削速度,根据刀具材料和冷却效果分析切削速度是否合适;锯片铣刀安装效果,刚度与跳动量;工件装夹的刚度;锯片铣刀齿数结合进给量算单齿的进给量。综合分析得结果。

网友:
切下量太大换细齿刀片效果可能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用锯片铣刀加工,所以没有相关经验。好在这次的加工要求不算高,所以还凑合着还能过质检那一关!

网友:
请教齿轮铣刀十二个齿m2的转速180进给100这个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