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篇求解

楼主(2010-05-08):
请问/理论正确尺寸与具有一般公差的线形尺寸在标注上的区别?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外面有个方框,并且不带公差!
一般用来标孔中心位置的,先标理论尺寸,再单独标注孔的位置公差。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外面有个方框,并且不带公差!有位置度的时候,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