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 铰孔的方向不同可以么?

楼主(2010-05-08):
设计一台专用机床,对工件进行先钻后铰
但是钻与铰孔的方向不同,可以么 ?(老师的观点不可以,我很怀疑)
有什么优 缺点?
肯请前辈给些意见

网友:
什么意思,没听懂,放个图上来

网友:
钻 铰孔的方向不同应该没问题

楼主:
新来的年轻的老师,他又给我们解释了一次,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没有听说过需要方向一致的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没有听说过需要方向一致的,只是铰刀不能反转的哦

网友:
最好放个图上来看看,这样会好些

网友:
当心干吧,没有问题,注意使用铰刀,应该始终顺时针旋转,不可象攻丝那样,来回正反旋转,反转会将切削夹死,损坏铰刀的刃口。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吧?螺紋有正反,刀具也相同,內排屑,外排屑,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