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和弹簧钢焊接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0-05-08):
大家帮帮忙  不锈钢和弹簧钢焊接性能怎么样  有急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后面的大侠。。。。

网友:
我这做过!就是看你焊接的钢板还是钢条!如果是钢板的就是要厚的那种好!因为板焊接多少也会有点变形!如果是钢条的话就是看你用在什么场合!我这做的之前用电焊!现在用汽焊!好用点!也要看你焊接的技术到什么情度!

网友:
由于近些年来钢材质量的提高和工艺的创新,不锈钢和弹簧钢焊接性能已经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