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这个铝件做成铝型材,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0-05-08):
本人做板金设计的,想把这个铝件做成铝型材,请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我的QQ:86468651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铝材成型不太懂,替你顶一下。不可以开模铸吗?

网友:
型材是热挤的,在长度方向一般是均匀断面,非均匀的非常复杂
你这个,应当是铸造或锻造

网友:
量大就压铸吧,做成型材的材料利用率不高。大批做不划算。

网友:
楼主是否想把材料改为型材加工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我用机加工,但是成本太高了,一件要将近20元,做成铝型材后在进行2次加工,可能会好些。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哈 不太懂

网友:
要有足够数量,这个零件应该改为压铸来做,材料和压铸费用.再加上模具费用,整个零件肯定比铝型材加工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这个做个压铸出来要多少钱,大概!

网友:
材料和压铸费用1.50元左右,工厂有大小费用不一样.

网友:
模具可以1出8的,应该比棒料加工的便宜。至于做成型材有些困难,因为没有固定截面

楼主:
我自己认为这样做还可以,还没有定,请高人指教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尺寸和表面处理要求,应该不会超出5RMB

网友:
相对挤压,压铸的模具费用会比较贵

网友:
我自己认为这样做还可以,还没有定,请高人指教
引用 网友C:

按这样做,型材的材料利用率太低,料本加上加工费,要比压铸的贵。

楼主:
我们的量不是很大,一年也就2000到3000件。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东西,做了铝型材后要开模具冲下来.若要求不高还可以考虑.但是支持楼上的意见量多的话直接做压模.

网友:
楼主执意要做型材的话  也就你说的方法好些  后续加工也不复杂  只是太浪费  也就省了做2段圆弧的工夫
也可考虑做压铸模  机加只做孔

网友:
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力学有什么样的要求,要是力学要求不太高,我觉的铸造最省

网友(2010-06-18):
就挤出后 再做机加工

楼主:
谢谢各位!通过讨论还是要做型材后,再进行机加工,型材模具报价2600,后续加工一件9元,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不要挤压的好,要加工挺多地方,费钱,还是压铸,但压铸不知道要多少钱,怎么个压铸法,有没有高手解析下

网友:
学徒路过,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
用压铸吧,开始的时候模具投入大点,但平均费用低很多的

网友(2010-09-24):
你这个零件这么厚做钣金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