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针轮减速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5-08):
请问摆线针轮减速机的原理是什么呀

楼主:
谁有摆线针轮减速机的内部构造图或工作原理动画,请帮忙,谢谢了。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2MTQzNjY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1OTA3NjY4.html
看看这两个,再百度里搜搜啊,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2014-08-12):
刚在别的地方看到的。
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全部传动装置可分为三部分:输入部分、减速部分、输出部分。在输入轴上装有一个错位180°的双偏心套,在偏心套上装有两个称为转臂的滚柱轴承,形成H机构、两个摆线轮的中心孔即为偏心套上转臂轴承的滚道,并由摆线轮与针齿轮上一组环形排列的针齿相啮合,以组成齿差为一齿的内啮合减速机构,(为了减小摩擦,在速比小的减速机中,针齿上带有针齿套)。 当输入轴带着偏心套转动一周时,由于摆线轮上齿廓曲线的特点及其受针齿轮上针齿限制之故,摆线轮的运动成为既有公转又有自转的平面运动,在输入轴正转周时,偏心套亦转动一周,摆线轮于相反方向转过一个齿从而得到减速,再借助W输出机构,将摆线轮的低速自转运动通过销轴,传递给输出轴,从而获得较低的输出转速。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受益匪浅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