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M2X11深 M1.4X8深 有没办法攻的出来??

楼主(2010-05-08):
攻牙M2X11深  M1.4X8深  有没办法攻的出来??

材料:304

确实没攻过这么深的   没把握  请教一下这里的各位高人

网友:
是很难,不知有那位高手出招学习下?

网友:
确实不好搞。M1.6攻过8个深。是什么材料,设计不计算过没有,这样有没有意义。

网友:
304上还攻这么深,有问题吧,应该是有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是产品设计有问题  但是产品图纸就是这样的

备注:日本鬼子的

确实玩的很变态 似乎那么深的螺纹除了加工难搞之外  完全没有什么是在意义啊

网友:
采用振动攻丝试试,振动攻丝具有攻丝扭矩小、螺纹加工质量高、丝锥寿命长等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振动攻丝试试??
振动攻丝没玩过呢 请教一二可否??

网友:
帮顶 什么事振动攻丝啊

网友B:
304上还攻这么深,有问题吧,应该是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从咱中国人的角度都觉得丝攻会断。我也没有好的办法。

    但是中国人都觉得这个设计有问题。日本人都觉得没有问题。

日本人的设计师从使用的角度提问题,加工单位不可以对设计提任何问题,而是去想办法达到设计的目的,这样也就是日本制造能力很强的一部分原因。

之前我们跟日本人合作,日本方面的工程师竟然要我们在尼龙上面做一个H7的孔,孔径是Φ1.5。当时我及我的同事都觉得不可思异的事,都觉得达不到要求。问日本人,那小日本就跟我们说:这个孔必须要保证到H7,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到,他是觉得那是加工部门要去努力的事情。

希望我们中国人的加工者也能从中领悟到一些。就怕拿到要求之后就摇头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我也说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给一家和日本合资的摩托车厂家 提供过生产线  确实是搞的我们很痛苦

要求都很不可思议。但是,必须按照设计要求做到

我们自己公司就不行了,动不动就是 这个不好做那里成本高,就要更改设计

没办法  典型的屁股指挥大脑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放电,能把电极做出来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可以试下无槽丝锥挤压,

网友:
M2X11还是好攻,用好一点的钻头,我们以前在SUS316上攻过类似的牙,但M1.4就没有做过了,不知道行不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是不试为好   因为我不是做加工
是做设备的  设备做出来之后用不了就报废了

网友:
这么小的丝孔又这样深,有必要吗?

网友:
不锈钢是比较难攻的,会粘的

网友:
用普通的丝锥排屑是个很大的问题
用五民大侠说的挤压丝锥304这种材料的硬化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问题确实很大

网友:
挤压丝锥是对不锈钢等难攻丝材料的有效工具,这个是可以查到的,但具体没用过

楼主:
挤压丝锥是对不锈钢等难攻丝材料的有效工具,这个是可以查到的,但具体没用过
引用 网友D:

    但是冷作硬化是个问题啊

网友:
这么小的螺纹,受力一定不大,如果不常拆卸。可以换个思维,底孔适当加大,采用M2X11,  M1.4X8的螺栓插入孔内,使用乐泰螺纹成型胶成型即可制作出你需要的螺纹。

网友:
也别迷信老外,看是啥结构,可以逆向思维。从材料,结构看解决的方法。
若是替人加工那就要按图纸来干了。方法可以用电极加工噻。不难的。

网友:
就是要设计这种加工的装置。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介绍下振动攻丝啊,呵呵,多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把丝锥导向部分加长,后段切削部分减少接触面积,分多次攻出。

网友(2010-06-14):
我们公司攻过一批M1.2的刚开始都说不好搞,没办法做到。没去做就不知道。后来来了个专门攻牙的师傅,手攻,一天能搞30件。材料都是304与钛合金。但一定要用猪油 ,效果不错。

网友:
其实有些设计确实不合理。
应该说同样都可以达到使用效果,如何设计能提高加工工艺性才是设计者应该考虑的。

网友(2011-03-17):
一般來說
要攻這麼深的話要多次加工
但是多次加工又怕會有重牙與滑牙的現象
加工中心的重複攻牙次數也要看什麼控制系統的匹配
我目前有一台機器可以重複攻50次堐部會有重牙滑牙的現象
如果可以 我還真想挑戰看看

网友:
什么是振动套丝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样可以不?
1定制非标丝锥。其螺纹大径在标准大径与底孔直径之间。其余几何参数与标准丝锥一样
2先用非标丝锥攻丝。再用头攻。最后用二攻。

网友:
应该有一定的难度,呵呵

网友:
是很难,不知有那位高手出招学习下

网友:
一个字:难~~~~等待学习~

网友:
不锈钢攻这样的螺纹很有难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咱中国人的角度都觉得丝攻会断。我也没有好的办法。

    但是中国人都觉得这个设计有问题。日本人 ...

设计的人都说不出来用什么办法加工,那只能说明他是瞎标的

网友:
难度系数有点高哦,没搞过

网友:
可以讓我攻攻看啊
不鏽鋼的材料對我來說已經不是突破了啦

网友:
304上M2X10完全没问题

网友:
M2X11,M1.4X8完全没问题

网友:
难太难了,努力一下啦

网友:
还是做个电极,用电火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