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欲购置几台机床,详细目的如下---请教

楼主(2010-05-08):
公司欲购置几台机床,请大侠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目的:
1.加工传感器,年产500个,传感器最大尺寸200mm*100mm*40,材料40GrMuNiA合金钢
      最大孔直径30,形状不复杂,无斜面,最深孔100mm,Ra为3.2,尺寸最高精度是正负0.02

    2.研发使用。

一些限制性因素(但不是一定要考虑):
1.公司在写字楼内,噪音不能太大
2.写字楼内没有三相电(汗!)
3.公司里没有操作工(囧!)
4.场地有限,最高是能用来生产的微型机床,机床高度要小于2M,长宽在1m左右,重量不可太重,否则货梯带不动。

老板物色了一台,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技术参数
最大钻孔直径  30mm
最大铣削直径  25mm
系统分辨率  0.00125mm
工作台尺寸  450 × 160mm
X 方向行程  300mm
Y 方向行程  175 mm
Z 方向行程  270 mm
工作台 T 型槽尺寸  12 mm
工作台 T 型槽个数  3
定位精度  0.03 mm (使用C5级滚珠丝杆)
主轴锥度  MT3
主轴转速范围  300-3500 转/分钟 (G代码控制转速)
电机功率  1100W
使用电压  220 伏
机床尺寸  780 × 800 × 1750mm
包装尺寸  1100 × 1040 × 2000mm
净重 / 毛重  300Kg /350Kg
操作模式  自动
数控手柄 有, 至少 14 个功能按键
多轴联动功能  有,选配第四轴,可实现四轴联动
软件运行平台  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平台、运行于 PC 机上,友好的用户界面、强大的功能、便捷的操作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连接方式  直接采用 PC 机并口输出信号控制,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低。
故障检测  在软件工作主界面上实时监测、显示通信端口的通信状态。便于故障排除。
误差补偿功能  具有刀补、丝杆的间隙补偿功能。
数控系统 先导数控系统。

网友:
加工塑料还差不多,合金钢就甭想了,30的孔能打动??强烈怀疑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机床的参数决定了它的加工能力?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我解答呢?是不是我问的太外行了?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这台机床能不能用来切削合金钢?
如果参数不全,请问还需要哪些参数?

网友:
你搬一块合金钢  去让卖机床的钻给你看  直接钻到28

电机功率  1100W   钻到15长期工作就不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够加工合金钢的机床需要达到什么样的配置?对主轴还是哪些部件有较高的要求?

楼主:
大家都对这台机床的加工能力表示怀疑,点这个网址http://www.goodcnc.com/C000031.asp#里面有视频,加工的虽然不是合金钢,但是看它铣削工件还是可以的。
另外请教各位大侠,机床的加工能力是由机床哪些参数决定的?

网友:
视频看过了,觉得有点可疑,整个过程没看见全貌不像是此机床干的,而且他所加工的貌似是铝件。

网友:
机床的刀具可以选择的,但转速如果达不到要求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资料已看

那玩意能长期工作

钻A3材料28的孔  我就把机器吃掉

网友:
资料已看

那玩意能长期工作

钻A3材料28的孔  我就把机器吃掉
引用 网友B:

龍九可是這方面的專家啊,上周有機會參觀了他設計的龐然大物,削鐵如泥

网友(点评):
那里有看 。。我也想看看

网友:
按照楼主的描述,该工件线切割后研磨一下就可以了,何必买什么机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知道龙侠是专家
请龙侠详细的讲解下机床满足怎么样才能持续长期有效的工作?
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按照楼主的描述,该工件线切割后研磨一下就可以了,何必买什么机床!
引用 网友C:

我对线切割不太了解,但这个合金钢是用来做传感器的,传感器弹性变形区域的加工要求比较高点,恐难胜任。

网友:
按照你对该产品的描述,线切割后研磨肯定可以,除非你描述的不对。
用钻头是很难很难加工你的产品,从成本以及效率来说,稍微有点机械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三考虑,感觉线切割还是不合适!
原因:
1.线切割机体积比较大,无法达到我前面提到的要求(高度小于2M,长宽在1M左右)
2.所购机床还必须能适应研发的需要,虽然线切割机能加工复杂表面,但听说须在铣床上将电极加工成类似形状,故线切割机不太适用于研发。
另外,您也提到加工成本和效率的问题,我前面也说到产品的的年生产量是500个,预计每个产品能在4小时内完成,故效率不是问题。还来成本问题,首先老板不会增加人力成本,再次最多也就是耗点电,这点成本他愿意付,所以成本也就不是问题了。
    看完我的分析您一定很郁闷的,怎么会有这种事。呵呵,其实我打完这些字也感觉很郁闷的,在这么没有生产条件的情况下选购机床,真的感觉做不到。那台机床是老板看上的,但我和大家的看法一样,都认为它不好切削合金钢,但我又没有证据说它就不行(当然让厂家直接切削合金钢是最直接的方法,但这个方法肯定要最后用的),所以现在就想明白机床的加工能力是由什么参数决定的,或者这台机床的那些参数表明它不能用来加工合金钢?不过您的提议也让我学到新的东西,线切割这种特种加工技术虽然在学校也认识了下,但没想到它的应用那么广泛。

网友:
应该是我搞错了,你的材料在没有热处理的情况下,是可以钻孔的。
如果热处理了,用合金钻头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提醒。

网友(2010-06-08):
说得对,小孩干不了大人的活。

网友:
感觉这是要用小轿车去拖大炮,除非是对半成品进行精细加工,否则够呛的。钻孔直径30毫米,要是铰孔还好,钻孔这切削力、振动能受得了吗,机床电机功率、刚性都是大问题,这些在纸面参数中是看不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工你们的产品这机器不行      没有力道

网友(2010-12-28):
楼上可真是 一针见血,,,,支持。

我司也有机床,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因该是个 雕刻机 没多大用   功率不够。

网友:
你的机器功率太小了,用这个机器也行唯一的方法是你们找机加的先把粗的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机器进行精加工切削余量大不过1.5MM这样就完全能够胜任了。

网友:
晕   主要看电机功率和钻速,钻合金钢一般要7.5KW功率,你那太少了,钻速也得达到6000啊

网友(2011-08-30):
  一年500 个啊。。fai外协 得了。。废那劲干什么。。。。

一昏头      你那机床不行的。。。不行的。 。 不行的。。。。。。不行的。。。。。。。。。

   就一个内孔的话 。。弄个线切割就好了   也不贵 。。。 0.02 能满足了            再弄个小台钻就好了

网友:
我是来跟大家学习的啊

网友:
建议楼主 直接拿要加工的东西 让卖床子的人给你现场演示一下就行了

网友:
按楼主给出的条件,实际是不可行的
可以考虑外发加工,要想自己整出来也没保障,玛德,三相电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