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千斤顶油箱的密封?

楼主(2010-05-08):
一般手提液压千斤顶的环型油箱是与大气相通吗?不相通的话会产生工作时的油箱负压,油压不上去,通的话油是怎么密封的?好像千斤顶横放与倒放都不漏油的.

网友:
应是有单向阀的,举升时空气通过单向阀进入油箱与外面气压平衡,下降时有机构顶开单向阀,平放竖放单向阀封闭,不会漏油。

网友A:
我上一张液压千斤顶的原理图,供大家讨论用,楼主的问题很好啊,我想了想也不知道是怎么密封的,不知道哪种密封可以过空气又可以有效的密封油。

网友:
小型的呼吸阀么?这个还真不了解,期待答案

网友:
过来期待结果..........

网友:
会不会是和人体的血管壁一样的结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千斤顶的外部,没看到有单向阀,只有回油阀,一柱塞泵的单向阀以及加油口.那口也是一橡胶塞子,也进不了气,顶端好像是一防尘盖,具体没拆开,难道能进气?

网友:
千斤顶油缸密封是用耐油橡胶碗加上钢纸垫。这种密封形式的缺点是耐油橡胶碗易于磨损,在满载起升100次以后,液压油就很脏,必须更换胶碗和液压油。与此同时,钢纸垫在浸油以后会胀大,有时使千斤顶既顶不上去,又压不下来

网友:
是一个耐油橡胶碗    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2014-05-11):
引用 网友A:
我上一张液压千斤顶的原理图,供大家讨论用,楼主的问题很好啊,我想了想也不知道是怎么密封的,不知道哪 ...

该问题有没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