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的上药机构---请教

楼主(2010-05-08):
本人大三机械学生,跟老师做一个创新项目,需要对胶囊进行单个称重,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按照我既有的设计方案(见图所示,其中胶囊未画完整,)需要进行对胶囊排序,目前只能手动放药进入导轨,想做一个自动送药机构,考虑过震动料斗,但是怕胶囊太轻(0.2-1g之间)效果不好,不知道实际生产线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另外其他机构如图所示,,关键是要实现平稳快速小冲击的上下称台,大家有什么意见给我提点!感激不尽~~

网友:
有槽型摆动轮,单个选出,

楼主:
不行吧~~我要求的是把一堆杂乱的药让其一个接一个进入圆柱形导轨啊~~
回复 网友A:

网友:
当然可以
一边转,一边振动
随动轮将槽里的一个一个送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将槽伦放进一个容器中,容器中放药,然后转槽轮的同时振动容器,使药粒进入槽轮的缺口,然后一个接一个的送出吗?

楼主:
是这个机构吗??

网友:
按顺序排序可以解决!但是称重要达到几毫克的标准很难!

网友B(2012-11-01):
第三个送料机构可以参考下,转动的换成半圆的圆环,直径比胶囊稍大就好了。

网友(2013-04-03):
张见识了

网友(2013-05-23):
额  看不懂  纠结了

网友(2013-07-20):
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送料机构可以参考下,转动的换成半圆的圆环,直径比胶囊稍大就好了。

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呀,能否告知,或发一分给我,693064420@qq.com

网友(2014-04-15):
胶囊会不会太轻,再者又是可压缩表面,会不会在转盘进口位置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呀,能否告知,或发一分给我,693064420@qq.com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参考文献不能少啊~~呵呵

网友(2015-04-16):
胶囊称重有点难了吧,我们都是手工肉眼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