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窄槽加工,量大---求助

楼主(2010-05-09):
在工件长度1000毫米,宽度50毫米,加工深度20毫米,宽度2毫米,间距20毫米的深窄槽,量大,请各位指点。

网友:
LZ貌似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哦。。。
还是我不够专业,不懂你的意思呢?
引用 网友A:

工件是1000×50,要每隔20mm加工一个宽2mm深20mm的槽。
应该是这法理解的吧。

等高手解答。

网友:
用铣床可以 最好用卧洗 按上锯片刀

网友:
工件形状请说清楚是圆柱还是长方体?。。。。。。。。。。。。。。。。。。。。。。。。

网友:
在卧铣上多装一些刀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成型拉刀?要看具体样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