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的冷墩加工

楼主(2010-05-09):
如图所示,此螺栓能否采用冷墩加工
若采用冷墩加工,图中哪些尺寸能够达到要求?

网友(2011-11-07):
总长可以保证,光杆直径和内端不能保证尺寸 和形位公差

网友:
采用冷墩比较难,尺寸比较大,采用红打较好 .冷墩总长可以达到的.

网友(2012-04-11):
下料,头部先冷墩出来,在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