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片传动结构---请教

楼主(2010-05-09):
关于摩擦片传动结构,我想应该是利用摩擦片来进行传动吧。疑问是在调节摩擦力时怎样调节方便呢?
是采用弹簧还是其他的方式?
望不吝赐教

网友:
油缸加弹簧的形式

网友:
摩擦片采用弹簧压紧,用油缸/活塞分离。控制摩擦片的分离和接合质量进行动力平稳传递的关键。可参考变速箱换挡离合器的电液比例换挡系统。

网友:
力矩限制器,见过吧,就是用弹簧的,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
从经验来看,一般利用摩擦片本身的尺寸,摩擦副的多少,摩擦系数。以及施加在其上的压力来进行传递扭矩匹配。。弹簧之类的辅助元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工程机械用变速箱。 可以参考相关的计算。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