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量仪系统之间的量值传递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0-05-09):
各位:
   我司使用的气动量仪高百台,但因气动量仪系统涉及气压、测头的下沉量以及气动量仪本身多方面的误差,如此多的系统间其如何协调量值传递呀,毕竟气动量仪应达到的精度为微米级。谢谢

楼主:
如果哪位有较好的此类量器的管理方法、办法以及制度,敬请分享。谢谢

网友:
高百台=高达百台
“如此多的系统间其如何协调量值传递呀”不明白你的意思,难道要所有的量仪和所有的测头通用吗?可以办到,难度大,计较成本就不合算;作为每一套具体的系统,检定准确的标准件可以近似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
气动量仪采用的是比较测量,使用前都要使用标准件校准。
只要保证气动量仪合格经标准件校准就可以。

楼主:
难点在于:1)用厂家用的标准件;2)用实际测量的零件作现场用标准件。

网友:
楼主没有表达清意图,贵司应该有量值溯源登记图吧?

网友:
看你描述,应该用的是国产的气动量仪!呵呵,标准件肯定要用厂家提供的了,你只需要定期检定你厂里面的气动量仪重复精度就行了。按重复精度分类,不同的用于不同公差带零件测量。

网友:
楼上的这么说估计楼主更一头雾水了

网友(2010-06-08):
量仪本体可用微分台架进行检定,标准件可用测长仪检定

网友:
找计量部门  有这个检定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