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冷敦加工?

楼主(2010-05-09):
弱弱的问什么是冷敦加工?

网友:
冷镦锻工艺是一种少无切削金属压力加工工艺。它是一种利用金属在外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塑性变形,并借助于模具,使金属体积作重新分布及转移,从而形成所需要的零件或毛坯的加工方法。
冷镦锻工艺的特点:

1.冷镦然是在常温条件进行的。冷镦锻可使金属零件的机械性能得到改善。
2.冷镦锻工艺可以提高材料利率。它是以塑性变形为基础的压力加工方法,可实现少切削或者无切削加工。一般材料利用率都在85%以上,最高可达99%以上。
3.可提高生产效率。金属产品变形的时间和过程都比较短,特别是在多工位成形机上加工零件,可大大提高生产率。
4.冷镦锻工艺能提高产品表面粗糙度、保证产品精度。

二、冷镦锻工艺对原材料的要求

1.原材料的化学成份及机械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
2.原材料必须进行球化退火处理,其材料金相组织为球状珠光体4-6级。
3.原材料的硬度,为了尽可能减少材料的开裂倾向,提高模具使用寿命还要求冷拔料有尽可能低的硬度,以提高塑性。一般要求原材料的硬度在HB110~170(HRB62-88)。
4.冷拔料的尽寸精度一般应根据产品的具体要求及工艺情况而定,一般来说,对于缩径和强缩尺寸精度要求低一些。
5.冷拔料的表面质量要求有润滑薄膜呈无光泽的暗色,同时表面不得有划痕、折叠、裂纹、拉毛、锈蚀、氧化皮及凹坑麻点等缺陷。
6.要求冷拔料半径方向脱碳层总厚度不超过原材料直径的1-1.5%(具体情况随各制造厂家的要求而定)。
7.为了保证冷成形时的切断质量,要求冷拔料具有表面较硬,而心部较软的状态。
8.冷拔料应进行冷顶锻试验,同时要求材料对冷作硬化的敏感性越低越好,以减少变形过程中,由于冷作硬化使变形抗力增加。

网友:
找个做螺丝五金的工厂去参观下除了搓丝机,滚丝机.其它设备基本上就是冷镦机了,就是五金螺丝行业的叫打头机

网友:
冷镦都是模锻吧?还是有自由锻?想学习下。。

网友:
冷镦工艺是在室温下,采用一次或多次冲击加载,材料塑性变形而成型,广泛用于生产螺钉,销订,螺母等标准件.
冷镦工艺可节省原料,降成本,而且通过冷作硬化提高工作的抗拉强度,改善性能,

冷镦用钢必须其有良好的冷顶锻性能,钢中S和P等杂质含量减少,对钢材的表面质量要求严格,经常采用优质冷镦钢碳钢,
若钢的含碳钢大于0.25%,应进行球化退火热处理,以改善钢的冷镦性能.

网友:
论坛高手云集,解释的蛮好